电工电气
今天给人配个控制柜,问一下成盘的软线应该是从内圆抽还是外圆抽?

楼主(2006-12-14):
今天给人配个控制柜,问一下成盘的软线应该是从内圆抽还是从外圆抽?

网友A:
本人习惯从里面抽,因为那样不容易乱套~

网友B:
从外面抽.

楼主:
是啊!到底那样不易乱套?

网友C:
呵呵 本人习惯外面抽

网友D: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习惯从内抽,呵呵

网友E:
应该是不拆塑料包装,直接从里面抽,那样不容易乱套。

网友F:
应该是里面抽的了

网友G:
我都从内园抽,不乱

网友H:
应该是不拆塑料包装,直接从里面抽,那样不容易乱套

网友I:
我的习惯也是从里抽呀,呵呵
收工后方便收拾。

网友J:
当然从内圆了,你可以一个用内圆,一个用外圆,能用到最后不乱的是内圆。

网友K:
内员,师父教我好多回了

网友L:
我也习惯从内抽

网友M:
内园吗?印象深刻?护套线呢?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N:
当然从内圆了

网友O:
不拆塑料包装,直接从里面抽,那样不容易乱套。

网友P:
没有工具当然从内圈抽,不易乱.好多电器城有卖放线筒的,这样从外圈放线比较顺直.

网友Q:
   直接从内抽这样不会乱,建议先别拆包装.要是塑铜线放在一个旋转圆盘上这样线不会出弯.

网友R:
内圆,包装开一点就可以了,而且不会乱!

网友S:
我是从里面抽的

网友T:
学习了!不过好像拆了包装就在外面抽比较不易乱了!

网友U:
还是从内圆抽比较科学。

网友V:
哈哈!我也是从里面抽,不乱.

网友W:
我也是从里面抽,师傅为这事还刁过我

网友X:
朋友们说得好:不拆塑料包装,直接从里面抽,那样不容易乱套。

网友Y:
内抽易打圈,外抽易乱套!

网友Z:
内圆抽顺.
外圆抽最好用线筒.

网友AA:
不光电线,其它成盘的东西,一般都由内到外为佳

网友AB:
从里面抽,那样不会搞乱线,外包装不要弄破,中间开个孔就可以了,线不会乱

网友AC:
请教了,怎么不拆塑料包装取线?

网友AB:
  拆了外包装后,如果你没用完放着有可能别人会碰乱或是其他的原因弄乱的

网友AD:
同意丛里面抽,本人是从里面抽,外包装不弄破,从中间开一圈口。这抽线不会乱的。

网友AE:
从内圆抽呀.这样线不易乱呀.我一直都是这样抽的.很好用呀.

网友AF:
如果是软线的话我喜欢从内圈,如果是硬的话就从外圈开始,这样线会比较直。

网友AG:
当然从内圈抽比较好!当然根据个人习惯,随便从那抽,只要不乱就行了.

网友AH:
我对楼上的名字很感兴趣,我有个朋友昵称“渣渣”:)

网友AI:
用壁纸刀划开内圈的包装,从内圈开始用

网友AJ:
从内圈抽好,不爱乱.

网友AK:
不拆塑料包装,直接从里面抽,那样不容易乱套

网友AL:
应该从内抽,从外抽,想找你师傅抽啊

网友AM:
本人习惯有里到外

网友AN:
要是细一点的软线要从内圈抽,不容易乱线,粗点的线可以放在专用的放线卷筒上放线,那样比较直。

网友AO:
如若一次用完则从外到内,反之则从内

网友AP:
我也习惯从内圈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