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的自动张力纠偏控制器

楼主(2006-12-15):
NBS-A-4自动放卷张力分切机控制器
介绍
上图中:2000米为设定长度,20米为设定提前减速停机的米数,即分切长度大于1980米时,变频器开始自动按比例线性降速,保证分切长度和设定长度的一致性。1473为当前已经分切的实际米数。开始减速时讯响器将叫3下,到米数停机时响5下。当设定米数为0时,将无自动减速停机功能,一直分切到手动停止为止。 150米/分为设定的自动升速值,此时按主机开,显示屏右下脚将显示主机启动,再按一下升速按钮,主机将自动升速到150米/分左右,中间如果按了降速按钮,将保持当前速度,停止升速,继续按降速,机器将手动降速,再按升速,又将自动升速到150米/分左右。当设定速度为0时,机器速度将由升速和降速按钮手动升降速。 30%为设定的放卷张力百分比,0—100%对应制动器的张力电流0—2A;29.8为制动器的实际张力电流,0.0—100.0对应制动器的张力电流0—2A,在放卷开及放卷自动状态下,此输出值将随着放卷直径的逐渐减小,及参数设定屏上设定的锥度百分比逐渐减小,而设定张力30%不变。 按放卷开/关可切换显示屏左下脚显示放卷开和放卷关,在放卷关状态下,放卷输出显示0.0,制动器被关断,即无张力。 按放卷手自动可切换显示屏下边显示放卷手动和放卷自动,在放卷开及放卷自动状态下,按张力+和张力-可对30%进行加和减,每点按1次,加1或 减 1;在放卷开及放卷手动状态下,按张力+和张力-可对29.8进行加和减,每点按1次,加0.1或减0.1; 显示屏区域中的550为放卷的当前直径。单位为毫米。 按纠偏手自动可切换使A/M指示灯显示黑和白,在A/M指示灯显示黑时为自动纠偏状态,此时按向左和向右可根据光电头信号自动跟踪纠偏;在A/M指示灯显示白时为手动纠偏状态,此时按向左和向右可使纠偏座向左或右移动,直到碰到限位行程开关后讯响器报警,一直以1秒的频率闪叫,直到离开了限位行程开关。碰到任意一只限位行程开关后,纠偏状态将变为手动状态,即A/M指示灯将显示为白。无论是手动纠偏还是自动纠偏状态下,纠偏座左移时左指示灯变黑,右移时右指示灯变黑。 按清零按钮一下,可清除当前分切长度,即1437变为0,放卷输出百分比不改变。如果在3秒内连续按清零按钮3下以上,清除当前分切长度,即1437变为0,同时放卷的当前直径将和参数屏上设定的放卷直径变为一样(或接近)。表示放卷轴上换上了一卷材料,准备开始分切或复卷。 ***************************************************** 当按了 ▼液晶屏显示如下画面时,可对相关参数进行设定。 1、 如果是计米轮,则把主轴周长设定为计米轮的外直径,每周脉冲设定为1; 2、 如果是接近开关对着牵引辊的引出螺丝上,则把主轴周长设定为牵引辊的外直径,每周脉冲设定为1,如有多个引出螺丝则有几个也把脉冲数设为几个; 3、 如果是旋转编码器和牵引辊的轴心是通过软联轴器连接的,则把主轴周长设定为牵引辊的外直径,每周脉冲设定为旋转编码器的每圈脉冲数(一般为600P/R); 4、 把放卷直径设定为刚换上的材料的直径,允许误差10—20毫米; 5、 纸管直径:根据实际管芯外径设定; 6、 材料厚度:根据实际材料厚度设定; 7、 锥度:为随着放卷直径的逐渐减小,使放卷输出百分比逐渐减小的比例系数,从1—100%,一般设定为30%--60%,此值设得越大,相对来说放卷输出百分比自动减小的速度或幅度越大,此值设得越小,相对来说放卷输出百分比自动减小的速度或幅度越小,具体根据材料特性来定。 8、 自动计算原卷材料的长度及放卷轴上余下的材料长度,精度根据放卷直径、纸管直径、材料厚度、材料的松紧度而定。 ***************************************************** 当再按了 ▼液晶屏显示如下画面时,可对相关限制参数进行设定。 此屏幕主要是针对变频器而设定的。 一般上限频率设定为5000Hz,对应变频器最高50Hz,实际上市场上的变频器的脉冲上限初始设置一般为10000Hz,只要相同即可,可能需对变频器的脉冲偏置和增益作略微的调整,具体设定请参照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 把对应线速度设定为变频器开到最高速度(即最高频率50或60Hz)时的线速度值,此值不一定要太精确,它对分切或复卷的质量不影响; 低速频率一般设定为300---600Hz,此值主要是在提前减速停机时,还差一点点长度未停机时的变频器维持频率,设得过大则停车时的惯性大,实际分切的长度和设定的长度偏差大(正偏差),设得过小,如为100,则到最后将无力气带动电机转动,引起到不了米数,因为一般不会采用矢量变频器和后面带风机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 1升速幅度为手动或自动升速时,线速度小于30米/分时的升速幅度,此值设得相对2升速幅度小,可避免起动时,因速度的跳变大而引起的材料起皱或拉断一般设为10---30; 2升速幅度为手动或自动升速时,线速度大于等于30米/分时的升速幅度,此值可设得相对1升速幅度大一些,以提高分切或复卷效益,一般设为30--60; 减速幅度为手动或自动降速时的减速幅度,设得过大,普通变频器可能会过电压保护,设得过小将使实际分切的长度和设定的长度偏差大(正偏差),一般设为30-60。 ******************************************** 控制器面板上其它按钮的功能说明 1、 ▲和▼为上下循环翻屏幕按钮; 2、 设定:在有设定数据的画面上,按一下则第一个允许设定的数据变为黑色块,黑色块内的数值显示0,此时可通过面板上的0、1----7、8、9数字键输入需要的值,输入好后按写入 则把该数据设定完成,此时黑色块自动跳到下一个允许设定的数据位置,要跳过此数据设定,只需再按设定键即可,每修改一个数据,必须按写入键,要退出设定,请按退出键。

网友A(2009-08-29):
意大利ST(Selectra)纠偏系统,是近年来Selectra公司开发的高性价比纠偏系统,ST纠偏具有先进的自动检测跟踪高难度线条和边缘无须手动调试.超前的程序设计及硬件应用保证纠偏系统免调试高精度高性能。其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亦为客户降低成本(价格与台湾产品相当)但是性能优异,纠偏精度可与世界上任何品牌相媲美,近年在欧美畅销。
上海森明是其中国总代理,我公司通过低价促销策略,凭借进口品牌中最有优势的价格和优异性能很快被国内客户所认可.
我叫杨帆,我公司主要做意大利进口卷材控制系统(主要有纠偏控制系统、张力控制系统、印刷套准系统、粘度控制系统、卷材除尘系统、印刷检测系统等),这是我公司的网址:http://www.surmach.com里面内容很详细,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保证贵公司要求的基础上,性价比也比较好,如果有合作的机会,请你随时联系我,我的手机号码是18916708229,欢迎你们来电交流,咨询。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如果可以,你可以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会第一时间与你联系
欢迎客户来电咨询,我司可提供客户试机,满意后购买!

上海森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ADD: 上海市光华路18号晶森商务大厦B楼310
Tel: +86 21 33508229 ; 33508226
Fax: +86 21 51079363
Mobile:18916708229
E-mail: yangfan18916708229@163.com
http://www.surmach.com

楼主(2010-09-24):
s7200与安川变频通讯,不需要通讯卡,直接485,读写都方便,需要的QQ:418950197

网友B(2010-10-25):
长篇大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