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CPU22的程序在CJ1M-CPU42H上要作哪些修改?

楼主(2006-12-15):
请问高手:CJ1M-CPU22与CJ1M-CPU42H有何区别?CJ1M-CPU22的程序改为在CJ1M-CPU42H上运行要作哪些修改?

楼主:
写错型号了,前者是CJ1M-CPU22,后者是CJ1G-CPU42H,不能修改也不能删除,只好在此更正。

网友A:
注意地址范围。

网友B(2007-03-29):
把PLC的型号改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自动编译.有什么样的问题会自动提示的.

网友C:
重新选择一下PLC的类型,CX-PROGRAMMER软件应该能自动更正错误的地方的.

网友D:
直接更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除非你用到CJ1M内置的高速计数,脉冲输出功能。CJ1G没有这些功能的。

网友E:
先将程序备分,然后直接修改型号,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有就找到对应的地方,修改一下.还要注意地址范围.

网友F(2009-06-23):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的软件下载,这里有免费下载的,决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