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做历史趋势图

楼主(2006-12-15):
想用A57BSTD做历史趋势图,有几点不明白,比如有四个量浮点数,历史缓冲区数值单位是不是应该设为8?再有触发源用Timer跟plc有什么区别?历史时间最长能够达到多少呢,是不跟取样点数和取样周期有关,那这些数据都存在于plc的读取地址之后吗?

网友A:
解答如下:
1、如果想用一个历史缓冲区编号记录4个浮点数,那么如您所说,数值单位应该为8。
2、触摸屏源。TIMER是定时触摸屏的。而PLC是靠系统控制区的地址来控制触摸屏的。这个地址是PLC的和触摸屏内部的都可以。
3、最多能存多久的数据的确是与点数和取样周期有关系。
4、不太明白您【那这些数据都存在于plc的读取地址之后吗?】是什么意思。这些数据是存在触摸屏内部的,触摸屏本身A系列有240KB的空间可以存这些数据。AE系列的空间翻倍。

网友B:
如同配方一样,历史资料也是存于人机,并不占用plc存储空间。

楼主:
谢谢王兄的帮忙!疑团解开点了,还是要通过实践好好练习.
王兄你人太客气了,不必要用您来称呼嘛.小弟是新手,第一次用plc也是第一次用delta,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