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变频调速的小问题

楼主(2006-12-15):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大部分普通变频器输出都能达到120-400Hz左右,而普通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只有50Hz,有些时候用变频器对旧普通电机进行调速改造时需要电机比原先的额定转速再高一点,变频器是没有问题,但却不知道电机最高能安全运行到多少Hz。请教各位老师在保证电机安全的前提下的具体数据是多少?

网友A:
这个恐怕没有具体数据吧,这主要看你的电机质量、工作环境来决定

楼主:
我曾调整到53Hz,电机没有问题,一位朋友说可以运行到60-70Hz,我没敢试。

网友A:
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机运行在75HZ以下一般是可以的,还要看你的负载是否能承受?

网友B:
是的,75以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额定转速以下是恒扭矩变功率输出的,在额定转速以上是恒功率变扭矩输出的,所以不会超载。

网友C:
我们2.2KW的用过65Hz,而且到现在已经两年了,电机尽量用好的。

网友D:
这个没试过。。。。。。。

网友E:
我们经常70 HZ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厂有许多电机都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G:
一般不会设的太低,低频运行电机发热很厉害

网友H:
变频专用电机铭牌上有最高使用频率100-200Hz,普通电机高速运行主要是机械问题,轴承能否承受高速,转子能否承受离心力。

网友I:
尽量不要用普通电机当作变频电机来用,毕竟或多或少存在隐患,比如电机损坏,加速轴承磨损等。

网友J:
主要是机械问题

网友K:
相同负载下,进口的普通电机可以达到80左右,国产的50-70左右!

网友L:
60HZ没问题

网友M:
干洗机上都用到了一百多HZ,只不过是在甩干的时候才有这么高

网友N:
一般情况下,对于普通电机而言,频率上限最好不要高过80HZ,下限不要低于20HZ长期运行.因为普通电机的轴承材质与变频电机不同,长时间高速运行,有断轴承的隐患.
由于电机的散热是通过轴流风机来散热的,面普通电机风机的转速爱电机的转速影响,长时间连续低速运行,电机会发热,有烧电机的隐患.

网友I:
 CAS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21 21:17:00
    干洗机上都用到了一百多HZ,只不过是在甩干的时候才有这么高

=====================================================
干洗机上可不是普通电机,不要误导!水洗机也有到200Hz的脱水频率的,但那是变频电机。
楼上常工说的不错!!

网友O:
我调到100HZ用了快一年没问题,负载不大。

网友P:
普通电动机超速试验要求为1.2倍的额定速度,相对应的为60Hz,运行数分钟无问题。如果用普通电动机,还是尽量控制在60Hz以下的好。

网友Q:
要考虑负载种类及负荷率等方面各种因素。

网友R:
我调过70HZ长期使用,没问题.不过声音有点大

网友:
只要电机的质量没问题,就不怕了.

网友G:
普通电机还是不要这么做!

网友S(2008-10-12):
引用 网友H:
变频专用电机铭牌上有最高使用频率100-200Hz,普通电机高速运行主要是机械问题,轴承能否承受高速,转子能否承受离心力。

网友T:
     我有用几台,一般运行在75HZ的,用了将近一年,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U:
我国的电源是三相380V50Hz,而许多国家象美国是60Hz的,因此现在按国际标准生产的电机、电器,本身已考虑适应50Hz与60Hz二种频率。当用柴油机组供电时频率允许上下误差5Hz,那么电动机在65Hz下运行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V:
我有时候调到100以上就再也不敢往上调了,就怕电机机械受不了,在100的时候就是时间不是横长

网友W:
我卖变频器时给一家磨床厂做过实验(美国产的普通电机)2800转,用变频器提升到4000转,180HZ空载运行48小时电机除了运行时产生的感应电过高外别的没问题!后调到80~100HZ运行没什么事!接地要好!呵呵

网友X:
我调到过60,用了一年变频器烧了,可能和那的电压低有关,另一台调到了100,空转没多长时间电机报废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我调到过60,用了一年变频器烧了,可能和那的电压低有关,另一台调到了100,空转没多长时间电机报废了

另一台为什么报废的?机械还是电气原因?

网友Z:
看负载吧,低负载的可以调高些.

网友AA:
我两台因为搞设备的减速比算错,电机只好运行在120HZ,已经4年了,没一点问题,关键电机质量要好!

网友AB:
普通异步电机理论上是可以工作在10-100HZ的,实际中与电机的轴承和散热方式、功率因数、铜线的质量都有关系

网友AC:
普通电机只能在50HZ运行,如果要超频运行就要选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AD:
普通电机可以在70HZ下运行

网友AE:
我这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有几台机床,用的是普通电机,运行频率在20hz左右运行,当电机出现问题修理后,在同样的频率下,扭矩反倒很小,稍用点力电机就会停转.不晓得是为啥?变频专用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吗?普通电机就真的不能用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AF:
普通电机只能在50HZ运行,铭牌上标的啊!如果要超频运行就要选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AG:
我们厂里有一台1KW电机由一台1.5kw富士变频器带动,运行频率在60至70HZ大约三年时间,前不久变频器坏了,变频器在无输出时也会显示监视电流在2点几安(不断变化,有时为0)故经常报警过电流。电机是国产的非变频电机,电机正常。

?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X:我调到过60,用了一年变频器烧了,可能和那的电压低有关,另一台调到了100,空转没多长时间电机报废了

另一台为什么报废的?机械还是电气原因?

电气原因,当时电机选小了,改了频率,调试期间就废了

网友AH(2008-12-06):
本人认为普通电机运行在100HZ没什么问题关键还是要看轴承质量优选高速轴承

网友AI:
本人认为普通电机运行在100HZ没什么问题关键还是要看轴承质量优选高速轴承,哈哈有道理.!!!!

网友AJ:
我们运行电机的时候最低运行到5HZ,高到75HZ,都没问题的,不过长期运行的话最好不要太低,不然散热是个大问题,太高时是恒功率变扭矩输出,输出的扭矩会变小,可能没力,如果够力速度太高可能会出现失速现象。

网友AK:
主要看电机轴承的承受能力,一般不超过4000转,具体说调到多少,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几极电机,还要看负荷性质。我就见过6极电机短时运行在150hz的,当然是轻载情况。

网友AL:
我用过4级电机开到102HZ,用了两年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AM:
低于10HZ以下最好不要,高于75HZ的话最好换极数低的电动机来实现。

网友AN:
2级80HZ用了3年了没有问题,不过负载很轻,带的就是一个切刀。

网友AO(2011-01-09):
由于现在用变频调速很多[普通电机],所以应由有关部门制定标准[电机能多大频率运行]。

网友AP(2011-10-12):
我们的电机在60-100HZ都运行七年了也没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