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太高的原因???

楼主(2006-12-15):
    我用户的设备原来配套的变频是日立L3005-55KW的,工作电流是90A左右,加上加热系统,耗电是60度/小时,原来变压器是80KVA,最近扩容到了200KVA,现在耗电是80度/小时....
    现在电流也是90A,查来查去也找不到问题在哪里呀,电表经过多次检查(电力公司),都是没有问题呀.......

网友A:
测量对比一下功率因数是否提高很大!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空压机卸荷电流190A,加载电流300A,卸荷功率因数只有0.15,额定功率因数是0.8

楼主:
   率因表是0.99,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可能是變壓器本身的損耗吧,但也沒這麼多吧,疑惑中.........

网友C:
变压器扩容了,我想负载也应当有所增加吧,如果负载不变,那说明一个问题:你们是有钱人家。

网友D:
是不是变压器换后,你的其他设备的功率是不是也增加了,如果是你他设备的功率也增加了,那就比较好理解,如果只是变频器增加功率,是有些不大对!

网友E:
变频器输入电压有没有比以前高,80KVA带55KW的输入电压和200KVA带55KW电压下降是不一样的,如果负载不重,可把变压器电压调低

楼主:
   原来80KVA的变压器已经不满足他们生产的需要了,要增加我公司的两条线,经过扩容后只带一台(原来的)用电量就不一样了,虽然我公司的两条线已经运达他们厂了,无法安装,全部用的变频是日立L300P-55KW的......

网友D:
如果用户的产量上升了,变频器的功率增加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F:
我同意ytltkj 的说法  80KVA带55KW的输入电压和200KVA带55KW电压下降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新上的变压器,电压和原来又不是一样的,看看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H:
向你所说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是,变压器的增容使得变压器的变损增加,可是也不能增加这样多呀!

QQ:625450068

网友:
在你们的设备原来配套上在装个电表看看呀

网友I:
电表的误差+电压改变后功率因数改变
可能性都有,但不排除还有其他可能
什么东西都离不了理论支持

网友J:
假设功率因素是1
P=(U*U)/R
也就是说,消耗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假如先前变压器输出电压350V,现在的变压器400V,负载未变也就是R未变,则
[(400*400)-(350*350)]/(350*350)=30.6%
消耗功率要比原先增加30.6%
这与你实际的功率增加率(80-60)/60=33.3%基本相符。

   但变频器做为最大的用电器,似乎不会有你说的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D:
搂主也不来给咱们说一下,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如何解决的?

楼主:
没有解决,换成LG-LS5-55KW,电流稍微降了一点。。。。就将就用了

网友K:
变压器的功率与变频的功率选的合适,可以大幅的抑制弦波,提高有用功.一般是1.2 : 1,但按理也不会差那么多啊!!郁闷啊

网友D: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系统,让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电加热,用风机吹

网友L:
下面引用由XIAO菜在 2006-12-25 11:10:00 发表的内容:
  搂主也不来给咱们说一下,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如何解决的?
--------------------------------------------------------------------------------------------

网友M:
变压器器的负载率 电压调整率  负载的功率因数 还有变压器的内阻和漏抗都会影响到负载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