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TT TN系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2-15):
请教各位老师,IT网、TT网、TN网有什么区别,最好给个图示,谢谢

网友A:
去资助资料库里查一下,哪里有相应的图纸及解释。

网友B:
书上到处都是啊
就是几相几线和接地的问题了
不过具体的我也忘了

网友C:
来这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