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有没有能按时间来控制输出的PID表?

楼主(2006-12-15):
现在是要控制阀门来恒定压力 要求晚上11点到早上6点把压力控制在1公斤 其余时间控制在3公斤。有没有那个仪表可以显示当前的时间并控制输出? 要求仪表断电后,时间要继续计时,上电后显示正确的当前时钟时间。

网友A:
北京天辰仪表的XSC9可以
最多可以设置30个程序段,分时间段控制
有兴趣可咨询01062562764-980

网友B:
有很多,tcl,得力系都有

楼主:
天辰仪表的XSC这个表用不成,我看说明书,你所说“分时间段控制”和我的要求不符, 我要求的是绝对时间 ,你指的是相对时间 。如果运行时断电一段时间后在上电 仪表的输出和要求就不一致了。

楼主:
TCL 德力西有PID表吗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型号??

网友C:
用宇电AI-518AX3I2型调节器加时间继电器输出开关量,控制仪表实现双给定值SV1/SV2切换,就可实现楼主的要求。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用PID表加时控开关 ,现在我想找个有时间控制的PID表。 有种恒压供水控制器有时间控制功能就是价格贵1200我接受不了。 那家的表有这种功能能否告诉小弟 多谢了

网友D:
时控器才几十块钱一个。还是用老方法吧。带时钟的表我也想找,但是找不到。。。。。。。。

网友E:
可编程的控制器都可以

网友F:
是啊!在那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呢?朋友

楼主:
俗世清风你说的是“可编程的控制器”是PLC吗?PLC的价格高还没有显示屏幕,很多低端的PLC没有时间功能 。你指的“可编程的控制器”是那家的具体是什么产品 型号是多少 望指点一下

网友C:
PLC有绝对时间;仪表是相对时间。
用程序仪表来控制可以实现不同时间段的输出值,是相对时间,
但如果运行时断电一段时间后再上电 ,仪表的输出和要求是一致,
在仪表通电后继续在原终止处执行。

网友G:
带时钟的PID表没见过.还是用PID表加时控器比较经济

网友H:
国产PID仪表大多数都有,选用多段曲线控制

网友H:
加时钟继电器,PID表选用多设定的,山武有SDC30、SDC31,利用其DI来选择预设设定值

网友A:
标准的确实是实现不了绝对时间,不过可以在XSC9的基础上改下非标啊,硬件上加个时钟小板,程序上再处理下按绝对时间来输出。
你可以把详细要求提给我。jia_yan_l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