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上升,下降的声音不一样

楼主(2006-12-15):
我们在使用步进电机垂直负载时,上升和下降时,同样的负载,速度,但声音不一样,非常明显,高手请赐教。

网友A:
垂直负载?上升和下降时步进的实际负载状况有不同了,所以声音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上升和下降都是匀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