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PXR9

楼主(2006-12-15):
  大虾 我求助关于PXR9的两个问题:一 我把SV设为60度,当温度到40 度时,PXR9的输出1反复的通,断,直到达到60度,请问我动了那里的设置 使PXR9有这种现象.二,PV值与实际值有5度的误差,请问我如何调节   我是新手,  请大家告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这与你的报警代码设定有关,绝对值\偏差等设定参数。PV值与实际值间的差异,比如补偿导线,测量位置等有关,若是恒定差异,通过仪表的偏移修正即可满足控制要求。有必要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楼主: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在出现第一种情况的时候 我并没看到报警呀 除非报警那里我接错那      能不能说具体呀

网友B:
采用时间比例输出,在接近设定值时仪表自动改变输出的通断比例,所以就有问题一的现象.问题二用仪表的平移修正.可以了解宇电仪表

网友C:
你的第三段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D:
w  我也在用FUJI的PXR4

网友E:
PID没设好

网友F(2007-07-01):
你说你是通断控制的,我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有把周期改到30会有这样的情况,你现 在说在 40就开始跳,还有可能是你的回差设的很大

网友G(2008-11-20):
对:迷航心脏 关于这与你的报警代码设定有关,绝对值\偏差等设定参数。PV值与实际值间的差异,比如补偿导线,测量位置等有关,若是恒定差异,通过仪表的偏移修正即可满足控制要求。有必要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内容的回复:这是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