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lphi编opc client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12-15):
大家好!

    用delphi,OPCAutomation, 在创建OPCItem成功后,为什么OnDataChange中的NumItem增加为1, 而ClientHandles,ItemValues等都是Null ??????????????

    我的OPCItem是active, 并是subscribed, 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用AsyncRead, 其AsyncReadComplete中也是一样的,为什么?

  我怀疑我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设置,但不知在哪???

有没有哪个能解答此问题???

网友A:
用DELPHI 6导入的TLB文件不对。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我用的是delphi 7, 您说我是导入TLB时不对,怎么个不对法, 我在几个地方都一样的结果
导入OPCAutomation_TLB,是在Project目录下,点选 Import Type Library, 选择OPCAutomation 2.0(Version 1.0)后点按Install钮. 还需要其它什么操作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B(2011-05-02):
请问“用delphi,OPCAutomation, 在创建OPCItem成功后,为什么OnDataChange中的NumItem增加为1, 而ClientHandles,ItemValues等都是Null”解决了没有?

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C:
据说是Topcgroup类下的invoke的错误

我也没有试验明白,你如果delphi比较熟的话,尝试改一下,我的delphi刚开始学,一直没搞通,呵呵,如果试验明白了,告诉一声:qihanbing@sina.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