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至rs-485智能转换器如何与电脑连接及怎样采集数据?

楼主(2006-12-15):
以前从没有用过rs-232至rs-485智能转换器,刚接触到,不知怎么用?怎么和电脑数据传送?怎样用程序控制采集数据?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知道你采集什么数据,通过什么程序控制?

网友B:
RS485的一侧接数据采集模块,RS232的一侧接电脑的串口上,程序只是针对数据采集模块的,和转换器无关。

网友C:
232的用DB9的头子直接接在电脑上,用工具直接读吧,
485的转换成232的就可以了

楼主(2009-05-26):
用的是宇电的多路数据采集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