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710KW的高压电机改变频由工频旁路启动,选择7倍的速断电流,一合闸就跳,我也不敢加大速断值,请教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06-12-15):
(无正文)

网友A:
运气不好的话,电流很大的。
看看电动机的手册吧。

网友B:
高压电机的速断保护倍数应该在1.4-1.8倍左右..

网友C:
如果是启动时速断器跳在不是电流大小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C:
如果是启动时速断器跳,不是电流大小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D(2007-04-06):
估计是启动时间长了.
是空载启动还是带载启动?
这么大电机应该空载启动,看具体场合,一般推荐用液力偶合器作空载启动和调速.根据我现场观测,630~1250kW用10kV/6kV液力偶合器启动,启动时间在5~7秒左右,电流表指针就回到正常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