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时序图监控狂好用

楼主(2006-12-15):
松下PLC的时序图监控狂好用,“在线”--“时序图监控”,
类似于逻辑分析仪,可录下触点或过程量变化过程曲线,在调试复杂逻辑程序或过程量控制程序如PID程序等,非常好用。

网友A:
在那里下载啊,可不可以发到我信箱xihangjzhang@163.com谢谢了!

网友B:
哈哈,看来楼上的是没有用过松下的PLC,不要单独下载,只要安装了松下 的PLC编程软件,都具有这个功能的,在“在线”目录下的时序图监控。这一点松下作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C(2007-01-16):
有发现,还没去试,明天去试了后谈谈感受....

网友D:
这个都让你找出来了,看来阁下是经常用松下了。有时间讨论一下。我的QQ:82137892

网友C:
才用松下PLC几天,以后大家多讨论...

网友C:
简单试了一下,不错!

网友E(2008-12-24):
可惜,没有离线仿真功能! 不祥三菱PLC!

网友F:
hehe  是啊 离线也没意思

网友G:
好像指令用键盘敲都不知道怎么敲,总得来讲,感觉不是那么的人性化.还是没用台达30的好用

网友H:
灏戠敤,搴旇鏄緢濂界敤鐨?

网友I:
我们现在用FPO10的 说实话感觉 不好用 麻烦的很 没有s7-200好用啊

网友J:
不明白,时序图显示功能只能显示外部输入输出触点的状态变化吗?

网友K(2009-05-11):
只能监控数字量,不能监控模拟量!

网友L(2009-09-18):
没有离线模拟真的很不好用,当受到安装条件限制时,没有联接硬件,没有办法验证自己的程序,小程序还可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遇到大的程序就不行了

网友M(2009-12-12):
感觉松下PLC挺好用,特别是本体高速输出,绝对凌驾三菱之上////////////

网友N(2011-12-19):
用习惯松下的就觉得比较好用了。三菱新出来的GW不错。

网友O:
是的,这个功能的确很实用,包括其他两种监控。

网友P(2012-02-03):
其实 不怎么好用   有一些 干扰脉冲 之类的图里面根本看不到    还不如看梯形图里面触点状态

网友Q(2012-03-05):
是很方便查看....

网友R(2012-05-01):
编程软件自带的功能,确实挺方便,特别是现场调试的时候,不知道国产做的有这个功能吗?国产加油

网友S(2012-08-01):
就是没有离线仿真的功能,如果有就好了。。呵呵呵。。。。

网友T:
的确很棒呢。。。。。。。。

网友N:
松下2.911的有离线仿真功能。并能够键盘输入的

网友U(2012-09-05):
去年就有了吧,不过有时候就看不出来。水平不高,就这三行我没能通过监控时序图给弄清楚,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