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不能顯示趨勢曲線

楼主(2006-12-15):
公司的SCADA用來監控空調用的,現在其它都下常,隻有趨勢圖曲線沒了,請高手指點一下,
另,趨勢圖裡的網格也在動,就是沒有曲線,現在查看7月份的歷史曲線還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A:
1.重启电脑试试;
2.新建一个Trend,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说明通讯或者软件有问题;
3.备份项目,然后重装RSView32。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历史数据满了,建议你把历史数据删除,然后再看一下!

网友C:
【经营产品】
1.美国A-B:  SLC500;(1746/47/56)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2.法国施耐德: Modicon(莫迪康)140系列PLC;
3.德国西门子: S7-300、S7-400系列PLC;
4.日本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E2A接近开关、电源等
上海翔能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1427364    13122113668
联系人:廖斌        QQ:616589693
http://www.partsos.com
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