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旋转角度的测量和显示

楼主(2006-12-15):
本人最近有一个项目:用步进电机驱动工作台的旋转,我用控制器+驱动器+步进电机的形式控制他的运动,但现要把工作台的旋转角度(液晶显示)反映到手持操作板上(面积很小),面积和小,不知道采取哪种方法?单片机要自己开发,有没有现成的产品替代。谢谢大家的帮忙。TEL:028-80762593

网友A:
有的控制器可以支持面板显示,你是想再转到手持上是吗?如果是,恐怕比较麻烦,未必会有现场产品。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B(2011-09-09):
各位前辈大家好: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