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

楼主(2006-12-15):
本人有一台艾默生TD1000-1.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报E19,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你可以把板子清洗一下.然后再试!

网友B:
更换传感器

网友C:
这个是电流检测故障,有可能是主控板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我换了一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