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发送读取数据命令时,最后的纠错码怎么来的,需要自己算出来吗?请教

楼主(2006-12-15):
怎么确认这个CRC码啊,是有个通用的表去查呢还是有种软件可以得到呢?请教

楼主:
有谁用过溯高美A40的电度表吗?

网友A:
有软件可以算,用google可以找到

楼主:
协议中(HEX)为41 23 4a bc,在计算机中应该表示为:bc 4a 23 41,后者即为浮点数10.20575,请教,怎么个算法把后者变成这个浮点值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的plc有modbus专用语句的话,就会自己生成,如果没有的话,就得算。

网友C(2007-01-16):
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楼上地说得对,比如用twidoplc做modbus主站,就不需要。

网友D(2007-04-18):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55.html
这个软件一定对你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