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锅炉变频改造方案

楼主(2006-12-15):
斑竹:
  你好!我是英威腾的经销商,现有一客户有一台75KW油锅炉油泵想要改变频控制.客户要求能自动控制.应该取压力反馈还是取温度反馈?英威腾是否有在油锅炉油泵电机上变频改造的成熟方案?有的话能否发发一份给我.谢谢!leke8@yahoo.com.cn  急!急!急!

网友A:
楼上的兄弟,实在对不起,这个品牌的变频器我实在没有玩过,对于变频的改造方案,我现在手上也没有相应的图纸,实在对不起

网友B:
XIAO菜你是英威腾版块的斑竹吗?
你取哪个反馈信号要看你怎么个控制方法啊。是用压力的大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还是用温度来控制罗。最好能介绍下油锅炉的工作原理就好了,没见过这个东东

网友A:
我是在电力板块看到的这个帖子,对于变频我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于上面的提问,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关键我是不知道他控制的对象,比如就是你上面的说得,这个油锅楼是烧油的吗?是不是使用变频器来控制燃烧量的?

网友C:
是燃油的锅炉还是导热油炉(热媒炉)

楼主:
不好意思,自己没说清楚.是导热油锅炉,锅炉燃烧系统将导热油加热到200多度后,通过循环油泵将导热油打到车间,供车间设备用.

网友A:
那你对变频的控制就是你们车间的需要量了,但是这个还有一些问题,你的加热系统是不是用温度控制仪表来控制的?在考虑你的油温的情况,你只要把车间的需要量信号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上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D:
请回复这位朋友按你上面讲的情况你应该取压力反馈,75KW电机本来就是控制压力的就应该取压力反馈

网友E:
我认为应该取温度信号,根据温度的变化来调节热油的循环速度

网友F:
导热油循环泵的变频控制同空调控制一样,选用进出口的温差控制。温差保持恒定。

网友G(2008-05-16):
同意8楼的意见,应该取温度信号,这跟中央空调的原理有些相似

网友H(2008-10-31):
引用 网友F:
关于导热油循环泵的变频控制同空调控制一样,选用进出口的温差控制。温差保持恒定。

我支持9楼的说法,跟中央空调一样,采用温差控制

网友I:
应该用温差控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