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电机故障

楼主(2006-12-15):
在下在前段时间给用户设计安装了两套真空式8切除提升机控制系统,经过试机,第一套提升系统至今运行良好,但是第二套系统在运行至40多天后240KW 6KV主电机损坏。当时以为是电机受潮(因为在使用中用户房屋防雨措施不当,在下雨时漏到电机上),所以也没在意,安排员工把电机换掉。可是,新换的电机在使用不到一周的时间又损坏了,这下发觉问题严重了,对两台电机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发现故障相同,全是击穿造成,而不是过载。了解操作工在发生故障时过流保护并没动作(系统的过流保护是很灵敏的),两台相同。而另一套完全相同的系统却运行良好,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至于如何解决,本人可能要收费了。哈哈哈

网友A:
真空开关断开时没有电弧的,产生的过电压击穿了电动机绝缘。所以电动机不是在工作时候坏的,而是在停机时候坏的。

楼主:
我已在电路中加入高压阻容吸收保护,为什么还出现此故障?

网友B:
高压阻容吸收保护的安装方式合理否

楼主:
我完全是按照真空接触器厂家的要求安装的阻容吸收电路。而且,另一套的按装和这一台相同,为什么运行到现在没问题呢?

网友C:
你的那台真空接触器有没有问题哟?

网友D: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会不会是第一次击穿电机后,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检查整个系统。

网友E:
检查一下两套电气系统有什么差异吗?电网电压拨动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