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6-12-15):
有两个485总线的设备,均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单独测试通讯都很好,但是接到一起后测试通讯就不行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是怎么接的,终端匹配如何?有无主从关系,或者冲突可能

楼主:
接的应该不算是总线,而是星形,终端未做匹配,只是用commix做测试,发modbus rtu读信文,出来的都是乱码

网友B:
地线处理问题

楼主:
没地线,就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