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用电量计算

楼主(2006-12-15):
菜鸟问题:公司使用一台三相电表,经电流互感器接入,数量为3个。互感器的倍率为300/5。我公司上月与此月电表显示差值为15。请问计算是否为15*60=900?是否正确?急求,在线等。

网友A:
是啊,就是这样计算的啊~

网友B:
是的啊!完全正确!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对,有问题吗

网友D:
楼上说的都在理,但还有个问题也要搞清楚,配置互感器也要想到负荷的问题,要合理地选择互感器与负荷,如:负荷基本不变,你的互感器比值偏小或偏大,那这样的计量不是精确的.大家说说看.

网友E:
可以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