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6-12-15):
随着运动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运动信号的适时性,容量性更好.
在原的命令转化过程中因本身的局限性而无法跟上要求:特别是军工行业.
为应对这些要求SANKA开发出: USB 接口的驱动器.
 SANKA 系统:  PC + USB MOTOR( 集USB接口+驱动器,电机于一体)  .
 http://www.sanka.com.cn

网友A:
上不了你的网页,请你确定下。

网友B:
有是一个做广告的,而且说得不明不白,来点儿详细的好了

网友C:
USB接口,很快吗?会比步进电机的脉冲位置信号、伺服电机的模拟量电流信号转换还快?

楼主:
肯定更快!而且编写更简便!

网友B:
USB从设计上就不是为工业应用考虑的,而且也缺乏时间同步机制。做做实验系统尚可,做工业应用,或者军工,我以为不妥。要知道,欧美厂商宁可使用傻大傻大的CF卡接口,也不在工控系统中使用更小巧的USB接口和闪盘。

网友C:
肯定更快!而且编写更简便!

我真的表示怀疑,作为半双工的串行通讯方式,USB的真正速度能做到多少?就算USB2.0好了,除了大量数据的单向传输这种情况以外,能比以太网快多少?做为一个驱动的接口,是这样用的吗?
USB传送的应该是编码,这么可能比模拟输入的放大器响应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