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线型驱动器与15芯的有何不同

楼主(2006-12-15):
我想请叫一下现在省线型与原来有何不同

网友A:
不甚明白你在说什么?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好不?

楼主:
就是现伺服驱动器编码器的信号;
标准是2500P/R 15芯的信号输出:A,B,Z,/A,/B,/Z,U,V,W,/U,/V,/W,+5V ,OV,GND
现在新型的是: A,B,Z,/A,/B,/Z,+5,OV,GND就行.
最省的是:A,B,Z+5,OV

网友A:
哦!
 A,B,Z,/A,/B,/Z,+5,OV,GND尚可;
最省的A,B,Z+5,OV 恐怕够呛,桌面系统可能还凑合,工业应用千万别!

网友B:
5V的信号,也敢用单端的?这也太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