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上的3X3(100)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2-15):
电度表上的3X3(100)A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3X30(100)A吧?
因为括号前的电流值叫标定电流,是作为计算负载基数电流值的,括号内的电流叫额定最大电流,是能使电能表长期正常工作,而误差与温升完全满足规定要求的最大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