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作为从机与上位机的通讯

楼主(2006-12-15):
台达触摸屏一个串口与单片机通讯,另外一个与IPC通讯。与单片机通讯采用COM2,运行正常,但与上位机采用modbus-RTU通讯不知如何使用。

网友A:
通过【设定模组参数】-【通讯】,新增通讯协议,通讯端口选择com1,设置人机站号,控制器类型选择rtu slave。

楼主:
谢谢竹根。
我是按照上面设置的。上位机使用串口测试软件进行测试。modbus通讯命令为00 03 9e 35 00 0d ba 38. 其中9e35对于40501地址。但上位机没有反应。串口采用232  3线制。

网友A:
你将人机站号设为2。发出下面这串字符,用来读取人机内部寄存器$100的数值02030064000285E7,监控一下是否读上来的数值。

楼主:
谢谢.
我试一下.
请问你是台达公司的吗?有没有更方便的联系方式呢?比如QQ等.

楼主:
没有反映.
PC没有得到回答信息.

网友B:
先监控触摸屏端口发没发出数据,如果发出,是否为正确的数据

网友A:
我觉得首先需要确认电脑是否发出符合格式的字符串,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抓取一下,如果没有问题,那应该不会没有反馈数值

网友A:
因为在这个应用上,人机是作为从站,所以不会主动发出通讯讯息,用串口工具如果只是联机人机,不会读到任何信息。

网友C:
用昆仑的吧,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楼主:
问题已经查出,原来是串口测试软件的问题.更换一个软件一切正常.不过我一直使用该软件很好用的.谢谢各位.

网友D(2009-03-07):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我现在用的是北京昆仑通态的5.5通用版,上位机里装的是6.5的,怎么也通信不上。谢谢

网友E:
14楼您好, 昆仑通态触摸屏需要添加转发通道和设备以及协议类型,选择哪个串口不要出错,设备地址,初始为启动状态,然后就是通道组的点什么类型以及地址.  要和上位机对应好.

技术上没有难点,需要细心,仔细

网友F:
看看你所用的modbus设备的 是否正确,还有modbus设备转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