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装修用什么线好哟?!

楼主(2006-12-15):
请问家用装修用什么线好啊,是用那种付套线好还是用BVR的那种多股铜芯线啊。选什么牌子的好呢?不过我个人觉得用这个BVR的多股铜芯软线比较好,然后穿PVC管,接头用焊锡接起来啊。不知道如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般的都用双芯的护套铜线啊

网友B:
没必要用那么好吧,付导线就行了,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楼主:
忘了补充一下,是自己家盖的那种楼房,百年大计啊,。护套铜芯线算起来也不便宜啊。2卷那个BVR的线跟一卷护套线差不过(贵个20块左右,相同的规格),但是我觉得那个BVR的软线接起来方便些!

网友C:
可以,不过最好不要有接头在管中

网友D:
BVR的穿线不太好穿,拐弯时不好拉,线的赖拉力不好

网友E:
你要是穿管,什么线无所谓.

网友F:
用粗一点的线!再加上好点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G:
家里用的话 穿管最好用单芯的好干活。不穿管用护套线好点。

网友H:
用硬PVC管穿铜单芯线(BVR),穿线没问题.以后有问题也好换

网友I:
自己家里装修最好不要用护套线,适当选择线径,留有余量,用单芯塑铜线穿PVC保护管,既省钱,又耐用.

网友J: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无敌小老头在 2006-12-17 17:56:00 发表的内容:
  自己家里装修最好不要用护套线,适当选择线径,留有余量,用单芯塑铜线穿PVC保护管,既省钱,又耐用.
--------------------------------------------------------------------------------------------
同意呀.

楼主:
多谢各位仁兄的建议。
我准备这样做不知道还好吗,灯线用1.5平方
                      普通插座  2.5
            空调和厨房卫生间插座4.0
                进线电源用      6.0,用以上线径做控制用。然后我准备总开关用一个空气断路器,灯用一个,插座各一个,分三路。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案,请高手说说啊,谢谢!!

网友L:
灯线用1.5平方
普通插座  2.5
空调和厨房卫生间插座4.0
进线电源用      6.0,用以上线径做控制用
行了

网友M:
灯线用1.5平方
普通插座  2.5
空调和厨房卫生间插座4.0
进线电源用   6.0,
最好上下俩层用两个漏电保安器
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N:
穿PVC用单芯的好

网友O:
多股铜芯软线穿PVC比较好,一劳永逸,百年大计啊。

楼主(2007-03-21):
大家好,我现在线路准备按以上这样做。现在水路也要做,我听别人有的说用铁管好,但是又有的人说现在用PVC管好, 不会生锈且好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什么高见?谢谢!!

网友P:
如果要埋墙,铁管很麻烦的啦,过几年就会锈得不成样子了,管内部都会被铁锈逐渐阻塞的。还是用塑料管好啦。记住要食用水用的压力管,此外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用食用压力水管的胶水粘合。我有一个朋友家装修,用了非食用的,静止一晚上以后水管里放出来的水都是有胶味的。持续了几个月。

网友Q:
BV2.5最好,BVR2.5好布线,但关键要选项好的产品,知名品牌才可放心使用。

楼主:
谢谢。我线是买的武汉电线二厂的,。还不错。找他们厂家销售员买的,他负责给我托运到我那里的。
那一般选择什么牌子的水管好呢?

网友R:
尽力而为

网友R:
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