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种控制卡合适

楼主(2006-12-15):
控制一个实验用装置,要求是:
   1 最好带2路脉冲控制输出
   2 带一路模拟量输出,12位足够
   邮箱:cyj3257@sina.com
   电话:020-39322412

网友A:
要看成本了,其实各家的运控卡,只要不是太低端,都可以同时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要不,你买个小PLC算了。

网友C:
深圳市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有一块“ADT-853”两轴PCI总线挺适合你的,www.adtechcn.com,请参考!
特征: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2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
●板载CPU
●2轴AB相解码输入
●16路数字输入
●16路数字输出
●1路DA输出
●1路PWM脉宽调制输出
●直线/圆弧插补,连续插补方式
●运动中变速
●非对称加减速运动

网友D:
TRIO也不错的,你联系他们总部02158797659 赵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