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本身计算

楼主(2006-12-15):
我想在触摸屏本身计算好数据再下载到PLC运行,不知要怎样设计触摸屏程序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朋友

网友B:
那要看你选择的人机是否提供运算指令,如果支持,那是可以直接通过数据传输来实现的。

网友C: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的GC系列触摸屏,自带K-BASIC语言,可进行比较复杂的数据处理,这样可减轻PLC的程序负担,缩短扫描周期,并可编制复杂的部品动作,实现如比较,四则运算,平方根,BIN变换,三角函数,条件判断,画面切换,背光灯控制,声音控制,通讯控制,时钟控制等功能。
如果您需要详细信息,请联系:侯先生  13307183108

网友D:
使用带宏命令的功能

网友E:
可利用触摸屏宏命令所提供的算术指令进行运算,然后传送给PLC即可。

楼主:
它本身带有宏指令运算,我想把从PLC提取的数据再传回PLC运用,减少扫描时间

网友F:
不太明白

网友G:
用宏指令。

网友D(2007-01-14):
我也想知道。
昨天拿了份PRO-FACE的说明书还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