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asterdrives mc PLUS 报警A033 的问题,急!

楼主(2006-12-16):
MC PLUS驱动1FT6电机,速度控制,驱动器带SBR2,电机带2—P resolver,现在是刚做完优化就报警A033和A023,通过r2察看是有速度信号,且跳变奇大,r9的温度显示为210?怪了,不知道信号是从哪里来的,把编码器插头拔掉也是如此。参数初始化了也不行,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唉,好一个“急”字了得!!!!

网友A:
西门子的控制器+驱动+电机是最变态的,要么别人非要开放呢?建议你赶紧找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或者先去掉优化,再试试

网友B:
赞成波恩的说法,建议不要优化(其实大多数情况西门子的电机是不用优化的),先作初始化让电机转起来,如果电机转不起来那么肯定是别的缘故,我在另外一个主题里给你留言了,多半是因为编码器电缆断路或干扰造成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确实是电缆的问题。由于定货的时候没有订购电缆,所以连接线是自己做的,把编码器的12针方向看反了。
多谢二位指教。

网友C:
http://www.cechinamag.com/BBS/Default.aspx这里有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