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PLC怎么和电子秤通信!高手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06-12-16):
小弟今年刚毕业,没有太多的实际开发经验,大家不要见笑!!
我接到任务是:用电子秤与plc 进行串行通信,适时的读取电子秤的秤量结果,然后再分级控制步进电机运行! plc我是想用三凌的,因为我比较熟悉!
现在我是想问问:
1:plc与电子秤的通信要怎么入手啊?
2:怎么进行设定,特别是电子秤的?
3:电子秤的品牌还没有确定,我可以自己决定用那一种,大家帮忙参考参考用什么的好,最好告知怎么设定?
大家帮忙指个方向!
不胜感激!!

网友A:
使用自由口通讯吧,不过要首先确定电子秤的量程和精度,市场上的一般不能通讯,能通讯的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而且不常见,还有一种是测量仪表,上海产的具体什么牌子的我忘记了,价格600以内,加上需要的压力传感器就,可以组成很好的电子计量装置了,绝对比买电子秤实惠,当然如果你对电子电路和单片机熟悉的话,自己买件做模数转换更便宜。不过市场上有一种主要用于汽车维修厂调漆用的电子秤就是上面说的仪表的,我以前做过和你说的相似的装置,就是使用的这种秤,价格1000左右。仪表说明书上有通讯协议,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B:
首先三菱的PLC要通讯还得配通讯模块或通讯板,一般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另外你的电子秤必须得有通讯口,且支持你PLC的协议。
具体设定是需要编程的

网友C:
Haiwell(海为)国产PLC,它可以方便地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支持多种通讯协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你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你不用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你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你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你可以到海为网站(http://www.haiwell.com)了解并下载编程软件、程序示例及其他所有资料

楼主:
下面引用由标准触点在 2006-12-16 9:16:00 发表的内容:
使用自由口通讯吧,不过要首先确定电子秤的量程和精度,市场上的一般不能通讯,能通讯的一般都在2000元左右…
--------------------------------------------------------------------------------------------
谢谢指教,我想问问你说的那种调漆的电子秤是什么牌子的,在哪里买!我现在是知道有一种电子秤是可以通信的,不过那个业务员不够专业,他只说可以和电脑通信,我觉得是应该和plc通信的!那个电子秤叫:宏事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继续期待中!!!!!!!!

网友A:
只要是能通讯就可以和PLC通讯,我说的是我们本地一个小厂生产的,就是用仪表组的,你要是在济南就可以买到了~~不过既然是组合的,应该各地都有吧?

网友D:
可以用太原力控的压力传感器作为信号,继续A\D模块即可

网友E:
论坛里有篇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3188
讲的就是PLC和电子秤的通信.
PLC用的是SAIA PCD系列,电子秤是用托力多的.
PLC的通信我做过多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zh.rock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