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HSCS指令运用

楼主(2006-12-16):
大家好!我在用20EH00T调试下例程序时出现的问题,请教是否是程序问题.
LD    M1000
DCNT  C252     K9999999
LD    M0
DHSCS K15000   C252      M1
MPS
ANI   T0
DHSCS K20000   C252      Y7
MPP
TMR   T0       K100
LD    M2
OUT   Y1
LD    M5
OUT   Y2
程序运行,当M0ON,T0没ON前,强制M2,M5,Y输出正常,
     当M0ON,T0也ON时,此时所有Y输出都失控,除非M0OFF.
若程序中M1,Y7都为M或Y都正常,请大家测试一下是否是程序问题.

网友A:
能不能把梯形图粘帖上来?

网友B:
实在不明白LZ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测试过了很正常,如图。 请LZ提供韧体版本和机身序列号。如果有条件换一个PLC试试。

楼主:
    王工你好,今天我又用了一只V1.40的20EH00T   PLC试了,同样情况,软件监控没问题,但实际PLC输出点无变化,所有Y匀无法执行.
 首先执行 指令DHSCS K15000   C252   M1
 再执行   指令DHSCS K20000   C252   Y7
 再断开   指令DHSCS K20000   C252   Y7
 之后,无论输出Y点,都不响应,软件监控没问题,但实际PLC没输出!

网友C(2011-01-29):
你得格式高错啦,我以前也是不会用,后来我反复得琢磨才知道是格式错啦,高数计数器看你使用得频率,因为X0得频率为60KHZ其他的低一点。引用这个指令还iyao考虑清楚,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C:
程序如下变下:第一步执行条件:LDM800 OUT C235 K99999第二步LDM8000 [DHSCS K1500 D10 Y0]指定脉冲输入X0其他得不能用,另外需要复位标志:即:LD(这里可以是位元件,可以是自元件来复位RST Y0 即可另外可以用CMP来执行。

网友C:
我的邮件地址:hongfu0207@163.com

网友D(2013-09-02):
K的值能换D 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