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与PLC数据交换

楼主(2006-12-16):
各位,我想请教一个问题,2个S7-300PLC可以通过上位机(WINCC)进行数据交换吗?不是通过主从通讯的模式。

楼主:
我试出来了!!!

网友A(2008-11-30):
我是新手,哪位大侠能帮我解决一下台达modwr功能指令三菱plc中与之同功能的指令。

网友B:
那叫画面中转变量吧,应该可以在全局脚本中来作.

网友C:
S7-300PLC的
不会用,三菱的两个之间通讯是做过

网友D:
这个做起来很费劲的,最好用同型号的要简单的多

网友E:
主从模式更方便啊,干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