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XR9

楼主(2006-12-16):
 大虾 我求助关于PXR9的两个问题:一 我把SV设为60度,当温度到40 度时,PXR9的输出1反复的通,断,直到达到60度,请问我动了那里的设置 使PXR9有这种现象.二,PV值与实际值有5度的误差,请问我如何调节   我是新手,  请大家告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你那里的?

网友A:
可以把P设为0看一看.温度有误差可以把其中PUOF参数设置一下.

楼主:
我 是广州的 ,P改成0,不是成了二位置控制了吗?  我如果想要它还是PID控制,同时输出1不要通断这么频繁,同时 我真的不理解怎么温度还远远没到(40度就开始跳那),

网友A:
我们用这种表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自整定一下看有没有用!我们用一般自整定一下5度左右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