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流量比较

楼主(2006-12-16):
BV16,BVR16,YJV16 三种电缆的载流量比较如何

网友A:
载流量不仅与截面有关,还与敷设方式有关.

网友B:
 载流量不仅与截面有关,还与敷设方式有关,还有温度运行条件负载特点.

楼主:
我指的是在同种 条件下,三种电缆载流量的比较如何?

网友C:
按照载流量从大到小以次是BVR16、BV16、 YJV16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