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对浮点运算的使用

楼主(2006-12-16):
我编了几步浮点运算的程序,却怎么也不懂PLC是怎么运算的,如下图
D10为K8,D20也为K8,浮点运算出来的D30也应该是整数啊,请问PLC是怎么处理浮点运算的?

楼主:
有谁能列出它计算的公式吗?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可以参看台达PLC技术手册中第五章5-11页的二进浮点数表示法的说明,因为以32位表示浮点数,如将一数存放在D10(占D10,D11),其中第23位-31位为指数存放在D10中,第0-22位为尾数存放在D11中,要是尾数为0当然你从监控中看到的D11中就为0了。因为监控状态显示的数值为整数,所以只能看到D10中为8,但是你在“装置监控窗口”中可以看到浮点数的显示。

楼主:
TO: yi yi 我在上面看了,如下图
但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他的32bits是怎么计算来的,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我先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A(2007-09-06):
我也想了解一下,有谁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先要用FLT转换为浮点数,再运算,然后再用INT转化为整数

网友C:
楼上同志说的对,浮点算法与各家PLC也有关系,如西门子的与台达(台达与三菱的一致),计算一个浮点,程式描述也不一样,西门子的用着方便,可以直写小数,三菱的先要转换,铸后再运算。

网友A:
还是没有明白,那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D:
d10 和D20要先转换成浮点数才能用DEDIV做运算

网友E:
d10 和D20要先转换成浮点数才能用DEDIV做运算
结果也要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