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传感器信号单片机如何处理

楼主(2006-12-16):
一液体混合装置原用PLC控制,若改成单片机控制,则传感器信号如何与单片机连接并发挥作用呢?

网友A:
很简单的阿,是模拟量信号就接单片机的模拟量啊,开关点接开关点啦
估计你要的单片机我们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