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灯三个开关如何控制

楼主(2006-12-16):
各位高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用三个双路开关控制

网友B:
最新电工实用经典线路范例------第2页!

网友C:
这个论坛里有的 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D:
用三个普通的单刀双投开关好象接不出三地都可开关的效果

网友E:
到百度搜一下

网友F:
为什么这样用

网友G:
好东西,不错。下次我家的灯就来弄个三地控制。嘿嘿!

网友H:
但不知道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I:
东西很好.但没有多大用途.

网友J:
实际应用意义很大,比如说楼道灯之类的

网友K:
用步进继电器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L(2008-04-09):
两个开关控制很简单,我家卧室就这么做的,嫌太麻烦,装璜时就做了一个房间。

三个开关控制要找双刀双掷的开关,是买不到的,没有厂家生产,你得自已改;

网友M:
一个灯三个开关控制很简单,只要二头二个双联开关按双联接,中间一个市场上有各种六脚开关,如常用的120开关,也可用二个三脚的双联合并来用,中间六脚开关接法,其中二头四个脚用导线对接,中间二脚接一个开关,二头其中一组接另一个开关,二头二个双联开关中心一个接电源另一个接灯。

网友N:
就用单刀单掷开关也能做到,但要用到一点逻辑电路。免得买不到6脚的开关。而且还可以满足更复杂的要求。比如三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组长,他有优先权,就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开关电灯,而另外的人,当只有一个人提出开(或关)灯时,就不行,必须两个人都提出同样的要求,才能改变组长的意见。这既体现了组长的地位,同时也包含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作风。不知有没有人想试一试用什么开关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可能有点复杂。但用逻辑电路就很方便。

网友O:
用三个普通的单刀双投开关好象接不出三地都可开关

网友P:
不错,真是学习了··2

网友Q:
楼上的说得对,这个自己改下就好了

网友R:
自己怎么改啊,楼上的教一下

网友S:
用继电器做吗,妈的要是你有钱可以用PLC做呀

网友T:
我觉得7楼同志说得很对,你就参观7楼同志的说法去做

网友U:
建筑电气控制照明灯用的比较多.

网友V(2009-03-27):
越串多,也够呛,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W:
双刀双掷的开关不好买,墙壁上用的好象没有见过,有谁见到了?

网友X:
双刀双掷的开关开关买不到 自己做能多少 自己做的工钱可以买芯片触摸控制的了45元一个又省了电线  不过我不是用在灯上面是用在设备上三地控制开关

网友Y(2010-02-27):
好东西,又长见识了~~回家弄一个

网友Z:
以前看过相关的图,不错。

网友AA:
用三只220V小继电器做个 单按钮启停电路, 任意多个开关都可控制同一只负载。

网友AB:
我的房间就是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用两个双联开关和一个普通开关加一个220V小继电器

网友AC(2011-02-27):
对:天下三分明月夜 关于

两个开关控制很简单,我家卧室就这么做的,嫌太麻烦,装璜时就做了一个房间。

三个开关控制要找双刀双掷的开关,是买不到的,没有厂家生产,你得自已改;

谁说买不到的 我就卖这个的那叫多控开关

内容的回复:
三个开关控制要找双刀双掷的开关,是买不到的,没有厂家生产,你得自已改;

网友AD(2011-04-30):
对:JANGKEUV 关于一个灯三个开关控制很简单,只要二头二个双联开关按双联接,中间一个市场上有各种六脚开关,如常用的120开关,也可用二个三脚的双联合并来用,中间六脚开关接法,其中二头四个脚用导线对接,中间二脚接一个开关,二头其中一组接另一个开关,二头二个双联开关中心一个接电源另一个接灯。 内容的回复:不错!这个方案最好。

网友AE:
这种开关叫中途开关、在我们这里随便买得到

网友AF(2011-06-22):
电子书库 - 资料中心 - 建筑论坛 - 土木在线论坛 http://bbs.co188.com/list/1694_0_1.html?spreaduser=huguojun88

网友AG:
一个灯三个开关控制很简单,只要二头二个双联开关按双联接,中间一个市场上有各种六脚开关,如常用的120开关,也可用二个三脚的双联合并来用,中间六脚开关接法,其中二头四个脚用导线对接,中间二脚接一个开关,二头其中一组接另一个开关,二头二个双联开关中心一个接电源另一个接灯,学习了

网友AH:
大家好,愿与各位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