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怎样读取伦茨SMD变频器实时频率

楼主(2006-12-16):
初次使用人机,不知道怎样读取变频器频率。有对伦茨变频器熟悉的朋友请帮下忙!谢谢

楼主:
补充轮茨变频器频率寄存器为H50,直接读取至PLC寄存器后,再用人机读取该地址,是否可行? 中间需要数据转换吗?

网友A:
台达人机可以直接选择控制器类型为lenze。至于你说的数据转换,那要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B:
应该可以的,我曾经读过ABB的.
用MODBUS直接读H50.
人机直接读取处理后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你的伦次变频器支持A/B协议的话,则可以按"一点意见"所说的,在台达DOP的控制器类型选择LENZE驱动.否则的话就只能用PUTCHR指令发通讯命令去读数据了.

网友D:
与伦茨变频器SMD通讯,需要很好了解SMD的许多东西,否则就不能通讯,我搜了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你可参考一下.地址:
http://www.kdnautomation.com/ShowArticle_1.asp?ArticleID=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