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6-12-16):
今天一个朋友问我一个印刷机械的问题,我没接触过,所以特来请教.谢谢!
他说是印刷的时候纸上面画一条线,机器检测到那条线后就自动停止,以前是人工控制,现在不知道一般是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那条线的?

网友A: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光电,简单,成本还低,但还是要看具体要求
比如什么底什么颜色的线,线 的宽度,有无振动,这会决定传感器的成本

网友B:
zui 最好的话就用放大器是最好的拉,接个光纤检测就很方便的拉,
用光电的话还需要考虑颜色的变化,

楼主:
谢谢二位.还真没用过这样的光电和光纤,回头我去查查

网友B(2007-01-31):
要是用的话,YAMATAKE的就比较好的拉,你要是在广东这边的话,我就可以给你提供使用的哦

网友C:
色标传感器

网友D:
最好的是图尔克的,不需要怀疑的,不过也比较贵哈

网友E:
色标传感器,

网友F(2009-05-08):
在基本上都是用光电,简单,成本还低,

网友G:
一个光电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H:
色标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