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关于F940GOT-SWD的有偿维修

楼主(2006-12-16):
朋友最近送我一个GOT940的人机界面,屏幕坏了,有哪位高手可以修,价格可以谈,最好在扬州附近
或者有人机界面三菱的F940GOT-SWD的触摸屏么?坏了,想把它修好,
联系电话:13773533692

网友A:
看是什么 坏了 ,液晶屏还是什么的 ,不过一般液晶屏不好修理

楼主:
我试过,可以显示画面,玻璃坏了,但我发现玻璃上好象有线,请问如和解决?

楼主:
电阻触摸屏通常包括一张柔性顶层薄膜,以及一层玻璃作为基层,并由绝缘点隔离。每一层的内表面涂层均为透明的金属氧化物。电压在每层隔膜都有一个差值。按压顶层薄膜就会在各个电阻层之间形成电接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