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问题

楼主(2006-12-16):
实际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
现场设备包括传感变送等都在露天,属于易爆危险区,PLC电气控制柜在楼内,要求防雷措施。
是不是就是在现场信号与柜内控制器之间加隔离栅
防爆与防雷都是采用隔离栅吗?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A:
雷击问题也时常困绕我.
 1.我厂区内有一烟筒高120米,距离烟筒50处有一蓄水池,高6米,   安理说雷应该由烟筒的避雷针引入地下,可它时常击毁蓄水池内仪表,
 2.后期我在蓄水池内的低压进线柜内安装了一个浪涌保护器,效果不是很好,偶而也着雷击.
[b]想不明白,谁有好的办法,提出来学习一下.[/b]

网友B:
安全区和本安区之间要加安全栅或隔离栅,并且放置在安全区,防爆区分级别,要根据级别选择元件。防雷的原理近似,但不完全一样

楼主:
防浪涌单元的作用是防爆还是防雷?

网友A:
防浪涌单元防雷

网友C:
防浪涌单元是有防雷击的作用,但不能忽视接地级的作用.也就是说防雷击主要是做好接地.
隔离栅主要是将易爆危险区的仪表或电器信号与安全区的隔离,

网友D:
击毁蓄水池内仪表是因为感应雷,避雷针起不到保护作用的。
需要另外增加保护仪表的防雷模块。

网友E:
直击雷 、感应雷、雷电侵入波是雷击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又以直击雷为主。以前搞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时,一套完整的避雷系统并不复杂,但施工质量一定要得到保证。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器、避雷带、避雷网等避雷装置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或搭配选用。施工中,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偷工或减料,是会埋下隐患的。好多施工员和现场监理,甚至甲乙方负责人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警惕性。不客气的说根本就不懂。  至于你说的露天这种情况,我想也应该查查公司的土建历史资料,从根本上找到原因。 找到合适的避雷器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补救措施。

网友F:
感应雷一定要作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