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负荷

楼主(2006-12-16):
车间照明使用400W,220V高压钠灯,共65盏,办公室照明是40w日光灯,每组3支,共60组,1.5P空调30台, 5P 380V空调15台.如何计算总负载电流?另请高手指教如何计算钠灯电流,日光灯电流,空调电流?

网友A:
不是都有额定值吗,加起来乘个适当的系数(因为这些东西同时都工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过也不一定,要根据使用的实际需要,我也见过有些公式,公式里的系数乘的都很低,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B:
至少要10千瓦,

网友C:
注意一P不是一个千瓦,好像没有一个千瓦 、吧,

网友D:
根据你最高限度的使用情况来确定,加一下就行了

网友E:
400*65+40*3*60+1.5*736*30+5*736*15=122KW

网友F:
日光灯每个0.5A钠灯每个3.5A空调每个10A大概可以这样估算

网友F:
我说的是5P的空调哦,1.5P 3A差不多

网友G:
400*65+40*3*60+1.5*736*30+5*736*15=122KW
就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