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加热器

楼主(2006-12-16):
求助:PTC加热器,220v/150w

网友A:
阁下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B:
PTC应该是正温热敏电阻.

网友C:
好像是热电偶的简写符号,看不懂楼主的问题!!

网友A:
ptc加热器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已经十分成熟,记得读初中时就在一些科普杂志上看到过介绍,还记得其特性曲线我形象的记做电子爬坡下坡效应。现在应用得最多的应该是在热熔胶枪上,搞电子的最熟了。

网友A:
PTC、NTC分别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热敏电阻器、温敏二极管、铂电阻元件属温敏元件的三大部分。温敏元件、光敏元件、湿敏元件、压敏元件、力敏元件、磁敏元件、气敏元件等对各种物理量敏感的元件主要用于电测技术方面。这个知识体系大家应该掌握。

网友A:
补充一点:CTR也是一种热敏电阻器。

网友A:
说说PTC的一般用途:温度补偿、限流     节能灯软启动      加热     消磁       过流保护       电动机启动     这些大家可能在日常维修中特别是电子器件的维修中经常见到,仅在此做个小结,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用途,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楼主:
功率型PTC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