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液压延时如何实现?

楼主(2006-12-17):
求助:外园磨床工作台的往复运动有个调节阀,我只知道节流阀是控制运动的速度,但在实际中能达到停顿延时,液压图上面的阀的符号在设计手册里找不到,请教!先感谢

网友:
调节阀上面有一个旋钮,可以做到你的要求,你仔细看一下,好吗?

楼主:
调节阀是调节流量,即改变工作台运动快慢,而延时是速度不变情况下停顿一个时间后再以同样的速度运行,如何用调解阀做到停顿延时呢?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串入一个电磁阀使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楼主:
用延时继电器就不是液压的延时效果了,我是问为何调节阀能延时?外园磨床上的调节阀就能实现,但我不知道其原理,继续请教

网友:
你的调节阀是电动的吗?还有你的"外园磨床工作台的往复运动有个调节阀" 它的控制方式是怎样的呢?可以详细讲解吗?

楼主:
调节阀是手动调节,图上表示的就是可调的节流阀,将节流阀调小后,工作台运行到一端后停顿并延时长些,调大后就延时短些,谁知道其延时的原理?

网友B:
这个阀叫抖动阀,用于调节工作台在行程两段的停留时间。手册上好像没有。你的外圆磨床可能使M13XX吧,你可以参考M1320的液压回路图看一下。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这个阀叫停留阀,用于调节工作台在行程两段的停留时间。手册上好像没有。你的外圆磨床可能使M13XX吧,你可以参考M1320的液压回路图看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离苏州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