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硬件问题

楼主(2006-12-17):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PLC的主站CPU上有红灯SF亮,是什么问题,怎么消除故障?
还有由于子站很多,怎么能快速查到故障的子站,能不能在硬件组态中看到,硬件组态能否监控

网友A:
sf为硬件或者软件错误.你可以用S7的软件自诊断一下.

网友B:
可以用自带的硬件诊断来检测。PLC菜单下拉菜单中或者硬件中查找cpu 信息中选择

网友C:
诊断的首选是CPU诊断信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记录到的最近120个具体故障信息。
当然硬件组态也可以在线监控,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站没有上网,但是如果真是网络问题,处理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具体方法在其他帖子里有不少讨论。

网友D(2007-01-17):
检查下通迅有没有问题,还有模块有的电源有没有问题,实在没办法可以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E:
看来你是刚进门,需要多加努力!

网友F:
S200有几个输出输入数字量,模拟量啊,另外就是可不可以直接输出PWM信号,以及可不可以直接驱动比例液压啊

网友G:
给我一份
chyg061@yahoo.com.cn

网友H:
我也还不会呢,学习了
谢谢各位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