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wzp-24sa隔爆铂电阻温度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17):
大家好,我站现有一台wzp-24sa隔爆热电阻温度传感器远传温度显示不正确,已与同一管路的温度仪表进行比对,低4度左右,传感器接线盒内有四个接头,有三个已接线,请问如何检查校验,谢谢,没办法站内无仪表工,我只有依靠大家的帮助来查问题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单支还是双支的

楼主:
应该是单只的.

网友A:
同管路的是什么温度计

网友A:
加我QQ,420467713

楼主:
对不起,QQ出问题了,老是自动关闭!

楼主:
在同一管路上相隔20厘米有三个温度计插孔,一个是双金属的一次表,一个是wzp远传仪表是传到SCADA系统的,另一个就是出问题那一个是控制加热炉出炉温度的,SCADA和一次表数值基本相同,SCADA那个是三根线两个接点!

网友B:
将此传感器与到wzp远传仪表是传到SCADA系统的传感器互换,以判定仪表或传感器故障.

楼主:
再请问,传感器都是三个接线,有的是两个接点,一个节点接两根线、一个接一根线;有的是四个接点,其中三个接点上分别接一根线,另一个空着;有什么区别吗?空着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传感器只要不短接就没问题,引出线用三根线.
显示表有三线制和四线制的而已.空着的是为方便接四线制显示表用的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两个传感器的阻值是不是有差异,或用楼上的办法把两个传感器位置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