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驱动输出与plc如何才能连接

楼主(2006-12-17):
我想把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输出脉冲接到plc的输入,但伺服放大器输出是线驱动的,请教该如何才能连接

网友A:
事先转换一下,或者研究研究你的PLC输入类型,TTL的,还是光耦的。

楼主:
PLC输入类型是西门子的

网友B:
 PLC输入类型是西门子的

这也太……

网友A:
哦!西门子好大的!怕怕的说!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ENCODER输出信号可以是集电极输出的.只是电信号是:5~12V.一般PLC的是24V.但是如果你是量大客户,是可以订做的.
优点:省钱.
缺点:主轴反馈误差加大.运动精度难达适时性.

网友B:
还是买个信号转换模块吧。

网友D(2007-02-01):
好象PLC只能接收超过17V的电压呀

网友A:
所以要加转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