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怎样分头尾?

楼主(2006-12-17):
  各位同仁大家好,本人第一次发帖子,望大家多多指点,本人从事电工多年,现在专攻PLC和自动化(不锈钢冷轧),但是昨天却给一个小电工问倒了,(三相交流电动机怎样分头尾?)记得当初考试还考过的,一时又想不起,手上的资料上也没有说,真是惭愧呀。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1.万用表先将三个绕组分辨出来,2.万用表毫安档(指针式)将某一绕组短接再轻转电机转子既可判别

网友B:
详细说说吧,大侠!

网友C:
一共有三种方法:1。灯泡法:先用灯泡或万用表查出同相的两个头,再把任意两相串接,余下一相接36V灯泡,然后把220V接入两相串接的绕组内,如果灯泡亮,表示串接的两组是起末端相连,不亮表示起起或末末相连。

网友C:
2。万用表法用直流毫安档,表笔接到任意同一项的两个出线端,用电池接到另一相的两个出线端,和上开关的瞬间,如表针摆向的值大于0,则电池负级所接的线端与万用表正极所接的是同一端(头或尾)依次类推就可以试出其他的头尾。

网友C:
3。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大头鱼。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D:
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E:
 对电机不熟悉,学习学习

网友F:
你是常熟的?

网友C:
互相学习,我就是喜欢公控网的这种气氛。

楼主:
当然是常熟的。

网友G:
又学到点东西了!!

网友H:
 大头鱼: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17 14:31:00
    3。万用表法 把三相中各相任意抽出一个出线端为一组,连接在一起,另三个连接在一起,用毫安档,表笔接这两头,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摆动说明分组不对,可把任意一相对调,直到表针不动,则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那怎么知道那边是头那边是尾?

网友I:
这些是最基本的问题.可是一时有回答不出来.哎~~~~~~~~~~~~~~~~~~.........和楼主同样的!~~~

网友J:
万用表法的前提是电机必须有剩磁.所以建议用大头鱼兄的灯泡法.HZH108475997@TOM.COM

网友C:
回 要吃饭的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任意一组做头或尾都行,只要组的头或尾对,电机就能转。

网友K:
好像电工手册上有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L:
好多电工手册上都有讲的,你自己去查一下吧

网友M(2009-08-08):
大头鱼的第二种方法电机没剩磁行,但第三种必须有剩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