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谈谈电磁阀,什么几路几通呀能详细讨论一下吗?

楼主(2006-12-17):
电磁阀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工作原理大家都知道的,但碰到问题还是没几个人能明白的。

网友A:
所谓的几路几通,我们一般使用的是三通电磁阀
也就是电磁阀线圈得电的时候,几个通道的闭合
规律。所谓三通电磁阀也就是有3个通路,一个
是进气然后另外两个是处气。我们使用的是2位
三通电磁阀。也就是说只有两种通路状态。

网友A:
恩,里面就是一个线圈。
不过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坏了就只有修
线圈了。我们当时曾经尝试过,把原来的进气
设置为出气,而出气的一个孔作为进气,虽然
说上去能够行,可是实际上不能够调换,
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单向功能

网友B:
二位三通是指两种状态(开和关),三个通路一进二出
二位五通是一个气源加两进两出

网友C:
几路你可以理解成阀芯有几个静止的位置
几通可以理解成有几个出气口
这样明白了吧!!!!!!!!
南通米特仪表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1383566208电话051383563319
websjj@163.com

网友D:
我只知怎么用,从不管几位几通。

网友E:
搞清楚好点。

网友F:
学习
看来是学无止境啊
工控:一个永不沉没的行业!!

网友G:
这样理解会不会好些,位即是指阀可停留的位置,通即是指气体(或液体)可流通的气孔.